RSlinxRSwho功能只能用84小时

楼主(2021-08-30):
rslinx classic gateway在通讯连接都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84个小时后RSwho功能失效,如图

同时电脑会卡死,重新启动又一切正常,84小时出现一次,软件都已经破解了

网友A:
如果不是特别需要gateway版本可以使用免费的lite版本。

两个版本对于链接PLC上传下载程序没有区别。Gateway可以使用AB的opc服务 lite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特别需要gateway版本可以使用免费的lite版本。两个版本对于链接PLC上传下载程序没有区别。Gateway可以使用AB的opc服务 lite没有...



需要使用ab的opc服务,跟上位机连需要一直读写数据,你好,我想问一下在安装RSLogix5000时有显示先决条件打红叉,跟这个有关系吗,电脑事件日志中全天都在报A-B Virtual Backplane服务启动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柳红岩"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如果不是特别需要gateway版本可以使用免费的lite版本。两个版本对于链接PLC上传下载程序没有区别。Gateway可以使用AB的opc服...



不好说,AB的软件很繁琐,即使是正版的也不一定一次性就能好。即使装好了 软件也会经常有问题。

如果i允许你就重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