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odbusrtu通信问题

楼主(2021-08-30):
按照范例产生器编写的通信程序。

始终读不出流量数据(D1070~D1085都试过)。求大神解答一下。(是否是程序编写有问题?)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台达ES3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Modbus RTU、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无协议串口通信视频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
另外,上述网址中还有发布的组态王组态软件、力控组态软件、MCGS组态软件、威纶通触摸屏、MCGSE触摸屏、三菱FX5U系列PLC、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欧姆龙CP1H-E系列PLC、松下FPXH系列PLC、施耐德M241系列PLC、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欧姆龙CP1L-E系列PLC、欧姆龙CP2E-N系列PLC、松下FP0H系列PLC、施耐德M218系列PLC、西门子S7-200系列PLC、安卓手机HMI等Modbus TCP、Modbus RTU、Modbus ASCII通信视频教程。

网友B:
d1070s过度数据,你要的数据 在d1050或者d1296  你看你用的com口是哪个,跟用哪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