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设置工具坐标后

楼主(2021-08-30):
1.jpg手动机器人方向就是图1 自动就是图2是什么原因??

楼主:
来个大佬,刚刚接触机器人

网友A:
旋转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指令。

        ----------------------------------------------------------没有旋转,就是偏移方向了

网友B(2023-01-18):
用户坐标没做好?你用的是直角坐标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