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LXM23Du收脉冲的问题。

楼主(2021-08-30):
微信图片_20210830212829.png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这是西门子S7-200 连接LXM23DU 的指令口接线图。

S7-200 脉冲口是 24V输出有效。

只需要关注,脉冲和方向接口几个焊接位即可。

目前的状态中,发送固定速度60转时,实际转速只有50转左右(45-55转)跳动。

但是改了一根线后,把脉冲线(35脚)的线串联一个电阻 焊接 到43脚后,驱动器收脉冲就正常了,没有出现丢脉冲的情况。

我的理解是43脚是(5V的接口,输入24V时,需要串一个电阻才能正常工作。松下的驱动也是如此)

而35脚 是24V的接口,不需要电阻。

理论上两种方法应该都可以呀?

那么?

请教一下各位,图片中的引脚定义哪儿存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