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PLC和电脑通信协议

楼主(2021-08-31):
需要搞懂PLC通信协议    用的上位机软件是 labview

楼主:
三菱PLC是FX3GA-24MT

网友A:
三菱官网下载MX Component控件,可以通过串口通讯。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4d05a02337342de54f73b4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官网下载MX Component控件,可以通过串口通讯。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4d05a02337342de54f73b49.html...



现在不能下载了吧

网友A:
Labview配置DSC模块,用Modbus Tcp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clooer2000"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三菱官网下载MX Component控件,可以通过串口通讯。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



可以下载  不过三菱PLC 与Labview通讯用OPC协议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PLC是FX3GA-24MT

走计算机链接协议或者编程口协议均可
如果扩展FX3U-485ADP-MB,还可以走Modbus RTU协议或者Modbus ASCII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小代"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三菱PLC是FX3GA-24MT走计算机链接协议或者编程口协议均可如果扩展FX3U-485ADP-MB,还可以走Modbus RTU协议或者M...



答非所问  Labview不支持普通的无协议通讯或者计算机链接

楼主:
已经自己花500元搞到三菱自带的编程口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