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纸和碳带打印如何选择?

楼主(2021-08-31):
现在批量打印标签时,标签纸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大多是用户咨询较多的打印的方式大致是两种:一种是用碳带打印在合成纸上,还有一种是不需要耗材的热敏纸打印,那么,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有好处:

热敏打印可以节省成本(碳带),所有消耗的成本费用会大大节省,所以深受商家们的喜爱,但是使用量大会影响到打印头的寿命;热敏打印纸的打印之后保存时间会很短(一般在半年左右字迹就会褪色)。

碳带打印可以延长打印头的寿命,而且能满足所有客户打印图案颜色的需求。

用户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哪种打印纸比较适合自己。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碳带打印具体方法和打印效果:

碳带打印指的是打印机中装有碳带,是通过碳带将内容打印在标签纸上,碳带样式如下图:

在使用上述碳带打印机打印时,可以先在电脑上安装对应型号的打印驱动,并且可以正常打印测试页:

然后在电脑上安装标签打印软件,可以选用通用的标签软件来制作标签并连接打印机进行打印:

打开标签打印软件后,先选择打印机型号,并根据实际标签纸尺寸先设置纸张尺寸及布局参数:

然后添加标签内容,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条码图标,在画布上绘制条码样式,并双击在其数据源中使用对应方法添加内容并点击“添加-确定”:

然后就可以点击打印预览图标,预览核对数据情况,核对无误后即可连接碳带打印机打印出对应的标签内容了:

上述为碳带打印机实际打印效果,清晰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装纸后启动打印机时一般会自动感应纸张尺寸,不用每次都做打印机自校验,打印机正确识别纸张后就会减少打印错位的情况。不过热敏打印速度快、噪音低,打印清晰,使用方便,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合适的打印纸及打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