沼气火炬的施工要求讲解

楼主(2021-09-01):
  我们都知道粪污发酵可产生沼气,公司规模大,产生的沼气供大于求该怎么办?直接排放到空中这是不可取的,会有很大的危险因素,那如何安全排放,这时就需要用到长沙胜能实业有限公司的沼气火炬了。它由燃烧室、引射器喷嘴、支撑结构、点火及火焰监测系统、阻火器、 主执行器、冷凝水排放、PLC控制柜等主要部件组成。采用大型封闭式结构,内置陶瓷耐温模块,适合持久燃烧。

  在可燃性气体燃料(石油化工挥发气体,工业生产可燃性尾气,沼气等)经本设备解决了通常对空燃烧方面(燃烧不充分,明火大火焰在空气燃烧辐射)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广泛应用在环保行业、沼气及工业尾气需燃烧排放的场所。如各类酒厂、制药厂、面粉厂、淀粉厂、食品厂、垃圾厂,污水处理厂、石油化工厂及生物科技系统。

  沼气火炬是废气焚烧处理的主要设备,因此,其施工须得到保证,下面与您详细分享质量施工效果和施工环境:

  进场材料须有合格证或质量证明文件,并按要求进行复检。不合格的材料不得用于施工。

  1、现场测量设备须通过检查,材料测量正确。

  2、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应在12小时内进行维护。根据环境温度是否浇水,浇水次数应保持混凝土有足够的湿润状态,维护期一般不少于7昼夜。

  3、混凝土施工时应检查坍落度,并按规定制作试验块。

  4、施工前确保施工环境的安全,可采取以下有效措施:

  .施工现场的沟槽和坑应平整或设置围栏、盖板和施工标志。危险场所如现场孔洞应设置醒目的安全标志,所有安全防护设施和标志不得随意移动或拆除。

  .施工现场使用内置漏电保护器的标准配电箱。所有配电箱和开关箱都安装在干燥、通风和不易碰撞的地方。移动配电箱应安装在坚固的架子上。开关箱与地面的距离应大于0.6m,小于1.5m,并按要求锁定在地面上。

  .现场土方开挖按要求进行放坡,并在雨季后检查,土方开挖后,设置专门照明灯具以示警戒。

  .施工现场有足够的消防设施,有足够的消防水源。每个施工点应设置消防水储罐,并配备一定数量的便携式灭火器。灭火器应定期检查和更换药物,以保持良好的状态。防火设施和设备应设置在明显易取的地方。

  .严格按照甲方要求和施工组织设计总平面图的布置,安排临时设置、材料和设备堆放。

  .施工现场管理标准、严要求,设备、材料的运输不拖泥带水,材料上保持无泥土、污物。

网友A:
这帖子发的地方不对吧,这版块是变频和传动专业的

网友B:
施工现场有足够的消防设施,泳池设备安装有足够的消防水源。每个施工点应设置消防水储罐,并配备一定数量的便携式灭火器。灭火器应定期检查和更换药物,以保持良好的状态。防火设施和设备应设置在明显易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