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里面创建者改完名字后,新建图纸里面还是ADMINTRATOR

楼主(2021-09-02):
创建项目时已经更改过创建者名字,可是新建页里面的图纸创建者就一直是ADMINISTRATOR,用系统默认图框还是自己建的图框都无法更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求大神看下,很闹心

网友A:
做个例子,把源文件发出来啊。

网友B:
工具--主数据---图框---打开  看创建者的实际属性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主数据---图框---打开  看创建者的实际属性是哪个

主数据,图框,新建,然后添加创建者后面就默认administrator

楼主:
上传完源文件了,项目属性里创建人12345,但是图框里还是ADMINISTRATOR

网友B:
打开跟新建能是一回事??你是不是没有做过图框

网友B:
那你就在项目属性里找找吧

网友C:
楼主你是说的图框模板里的创建者名称还是默认的admin吧?,那个是可以在自己制作图框模板随意更改的1630998002(1).jpg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9/869341/869341_1.shtml 我今天刚发的视频,里面都有基本教学视频,很实用的!

网友D:
创建者的名称默认是你电脑的名称,而不是你修改的名称,你如果想改可以图框中用其他可以修改的值替代

网友E(2021-10-14):
点击右上角新建,建一个自己的名字,先不要设置密码,再点击工作模式,选择登录。退出软件,再打开软件,用户名就用你刚新建的名字,密码为空,然后再新建项目看看 创建者有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