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FTViewSE10.0多个确认-停止弹窗共用一个窗口的组态-自编

楼主(2021-09-02):
因为FT VIEW的授权的收费,是按画面数量决定的,所以,我们为了节省费用,就要考虑用最少的画面,完成整个项目;

但是很多时候,客户要求重要的设备的启/停,为了安全起见,必须要有2次确认弹窗,这样一来,如果设备很多,就必须要建很多的弹窗,画面的数量也就会增加很多;

减少画面数量有多重方法,比如“参数文件”和“占位符”同时使用,但是这样要建很多的参数文件,工作量也很大,且弹窗只能弹1级,不能做2级弹窗(也可能是我没有做出来);

下面介绍另一种方法,个人实验是可行的,且非常方便,工作量很少很少;

若按本教程操作后,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后者文中有错的地方,请指出,其他朋友还有更好的方法,还请多多指教;

因为先前发的帖子,都是WORD文档的,发现其他论坛有人直接复制粘贴后,发出去赚积分,所以这里发的是PDF版的,望谅解;

刚才发了一次,发现有个地方少写了,重新发一遍;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内容很详细,有需要的坛友们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内容很详细,有需要的坛友们可以看看



不管标签是在控制器里面的,还是程序段里面的,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就是最后的节点名不一样而已;

如果做成了功能块,也一样可以实现;

楼主:
不管标签是在控制器里面的,还是程序段里面的,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就是最后的节点名不一样而已;

如果做成了功能块,也一样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内容很详细,有需要的坛友们可以看看



请问能改一下标题么?标题里忘记写是什么品牌的软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内容很详细,有需要的坛友们可以看看】进行回复:        -----------------------------------------------------------------请问能改一下标题么?标题里忘记写是什么品牌的软件了;

可以的,标题您在帖子下回复下,我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赵学磊 "fighting2021"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内容很详细,有需要的坛友们可以看看】进行回复:        ----------...



麻烦你在标题前面加上“AB FT View SE 10.0",完整标题就是“AB FT View SE 10.0 多个确认-停止弹窗共用一个窗口的组态-自编“,谢谢;

楼主:
PLC和组态软件通讯的节点名,例如文中的[PLC],可以在第一步时,一起替换掉,这样,后面就不用再写这个节点名了;

比如:

TGBJ1——改成T[PLC]GBJ1;

网友B:
这样有个缺点,如果偶尔有两个报警弹窗信号触发,只能显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有个缺点,如果偶尔有两个报警弹窗信号触发,只能显示一个



?报警弹窗?,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这个是控制弹窗,而且两个设备同时需要看弹窗的话,可以在第一步里面,把坐标写进去,现在没有设置不同的坐标,所以弹窗是叠加在一起的,其实是两个,我的文档里应该也有图片;

网友C(2022-01-01):
引用 楼主:
不管标签是在控制器里面的,还是程序段里面的,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就是最后的节点名不一样而已;如果做成了功能块,也一样可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