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编程,快速实现西门子与欧姆龙等品牌的PLC之间实时通讯

楼主(2021-09-03):
       项目中需要西门子S7-1513和欧姆龙的CJ2M之间通讯,为了快速实现完成项目,先采用一个IGT-DSER智能网关模块来完成PLC之间的通讯任务。相关软件和手册下载    多种设备之间通讯  PLC与数据库双向通讯

       西门子PLC从欧姆龙PLC读取DM1000开始的40个字,到DB1.DBB0开始的80个字节;同时通过DB6.DBB0开始的40字节写入到欧姆龙DM1100开始的20个字。网络连接与数据地址分配如下图:

      为了便于配置网关参数,将网关、欧姆龙PLC和笔记本用交换机连接,设置完成后可不用交换机,网关的两个网口直接与PLC连接即可,如下图:

       首先在西门子PLC内建立DB数据块DB1和DB6,注意要在DB的属性里面取消优化访问,同时打开GET/PUT功能,建立好的DB1和DB6如下图,下载到PLC后重启即可。

       然后打开网关的参数设置软件,读取网关的参数后修改IP地址,该地址是网关自身的IP地址,如下图,设置后下载重启:

        然后配置数据交互地址,如下图:

        设置完成后下载,重启动网关,读取参数,如果有异常,会显示异常的错误号码和原因,同时错误的那行指令的背景色为红色,如果工作状态正常,会有如下提示:

        然后就可进行数据测试了,首先在CJ2M的PLC内设置几个数值,通过博图软件监视DB1的数据,直接拔掉接到网关上的网线,将笔记本的IP改到2网段,如下图:

        再往DB6里面写入几个数据,将网线还原,稍等一下,将笔记本的IP改回到1网段,通过欧姆龙的PLC软件监视一下看值有没有过来,监视效果如下图:

        可以看到数据已正常,实现了西门子与欧姆龙PLC的双向数据交互,三菱、罗克韦尔(AB)等品牌的PLC都支持的,具体看附件中的详细案例:

网友A(2021-11-04):
这个弄麻烦了,很多的时候采用,如果是单一项目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B:
支持浮点数据传送吗?西门子跟欧姆龙的浮点数的字节顺序不一样的,IGT-DSER能自动转换吗?

楼主(2022-06-22):
引用 网友B:
支持浮点数据传送吗?西门子跟欧姆龙的浮点数的字节顺序不一样的,IGT-DSER能自动转换吗?...

字节顺序是可以转换的,不同品牌PLC的数据格式的确是不一样,有参数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