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485通讯

楼主(2021-09-03):
请各位大师帮看下,第一次用1200.,想读取一下寄存器为(0100H)的值为啥我老通不上。仪表设置地址为1 ,9600 8N1.

网友A:
用博图上面那个MODBUS(RTU)的程序块

网友B:
0100H换成10进制以后加40001是你要读的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100H换成10进制以后加40001是你要读的地址

正解,图上的地址是错的,你读不到也正常

网友D:
你要读的地址是0100H,换算到十进制就是256,按照博图的485通讯方式,需要将256+40001=40257,就是你去读仪表的寄存器地址,按照下图去试一下呢:、

网友E:
新人学习这个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读的地址是0100H,换算到十进制就是256,按照博图的485通讯方式,需要将256+40001=40257,就是你去读仪表的寄存器地址,按照下图去试一下呢:、...



嗯,明白了 03H功能码对应的是40001-49999,换算后是40257,现在读上来了,感谢,另外还想请教这个如果仪表掉线怎么让它报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青衫书生"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你要读的地址是0100H,换算到十进制就是256,按照博图的485通讯方式,需要将256+40001=40257,就是你去读仪表的寄存器地址...



注意看下功能块后面的引脚,不是有busy,error,status么,直接通过这些引脚去读取多个从站485通讯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