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开不了机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1-09-03):
  研华工控机开不了机可能是工控机主板问题

  研华工控机开机都会自检一下,来判断机器的状况,如果启动是没有主板“嘀”的一声,那说明主板自检没有过,主板出现了故障。可能是主板本身线路的问题,可能是内存的问题,也可能是各种接口接触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是否机箱内有螺丝等异物,导致短路。然后观察有关电源线有没有接反,从而导致对地短路。再然后利用替换法,更换内存、主板、CPU等零件,看看具体是哪一块出了问题。

  研华工控机开不了机也可能是工控机电源的问题

  首先观察机器开机后工控机电源是否正常运转,先判断电源的问题。确认供电是否正常,用万用表测一下12V5V电压是否足够。再查查有无电阻接在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有的话定是做放大器用。根据放大器虚短的原理,就是说如果这个运算放大器工作正常的话,其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电压必然相等,即使有差别也是mv级的。

  研华工控机开不了机也可能是显示器的问题

  当工控机其他一切正常时,但是就是显示器无法显示,可能是工控机把本应该输出到VGA的显示信号送到内置LVDS去了。这就会导致VGA没有输出,显示器就会没有响应了。这时候只需要把工控机CMOS清除,通常情况VGA就会有显示,然后再BIOS里把显示输出的Auto改成VGA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VGA信号线未插好或信号线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