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XDeveloper报双线圈问题!

楼主(2021-09-03):
正在学习plc编程,用三菱FX2N开始。

拿到一个程序,用GX Developer学习。

打开,程序默认plc型号为三菱FX3U,想用梯形图逻辑测试,无法启动。

做程序检查,报了一堆双线圈问题。

把程序的plc型号改成FX2N,Developer自动改了一些参数,于是逻辑测试可以启动了,不过程序运行好像不太正常。

请各位高手大大多多指教!!

网友A:
双线圈问题,和改型号关系不大吧,你多个地方调用同一个线圈的话,就用置位指令,记得及时复位,如果用直接线圈,双线圈错误,肯定会影响输出

网友B:
程序检查可以不检查双线圈输出,就不会报错!

网友C:
大部分双线圈尽量在程序里面避免,不然即使编译没有问题,在实际设备运行可能达不到相应的功能。处理措施:1.把双线圈全部合并为单线圈。2.使用set和rst指令。

网友D:
额,楼上,出现两个SET Y1,也是不可以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额,楼上,出现两个SET Y1,也是不可以的吧



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青年加油奥利给"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额,楼上,出现两个SET Y1,也是不可以的吧】进行回复:        ------------------------------...



你们的works2不报双线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onty"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青年加油奥利给"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额,楼上,出现两个SET Y1,也是不可以的吧】进行回复:       ...



置位和复位报双线圈无碍

网友F:
程序检查的时候勾选双线圈检查,这样在你检查程序的时候就会报出双线圈的程序步数,直接去修改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G:
找到双线圈的位置,要么用置位复位指令,要么每个输出线圈的位置用一个中间变量,然后把所有中间变量汇总输出一个线圈就ok啦

网友H:
SET和RST应该成对出现,再说对于新手最好慎用SET和RST,否则在哪里输出了你也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青年加油奥利给"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monty"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青年加油奥利给"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额,楼...



哦,不影响输出结果

网友I:
用置位和复位指令 或者 用多个中间变量并联控制输出线圈,各个输出的地方用不同的中间变量代替线圈

网友:
我们现在用WORKS 2 比楼主的版本好多了,双线圈和PLC型号没有关系

网友J:
你可以考虑一下步进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