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库提升机轴头磨损维修治理措施

楼主(2021-09-03):
  提升机是通过改变势能进行运输的大型机械设备,提升机在高负荷、连续运转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轴头磨损等故障,一旦设备出现故障或者非计划时间停机,对企业整条生产线影响非常大,而且还要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某水泥企业双驱斗式提升机轴头磨损0.40-0.50mm,且轴承烧蚀导致轴上产生较多高点,轴承型号22252-E1A-MBI;轴承位原始直径:φ260mm,转速:27r/min;轴承位运行温度:40°C-50°C。

  提升机轴头磨损的原因如下:

  因为双驱斗提没有自由侧,两边都是传动侧,所以如果两侧轴承安装后没有可移动间隙,就会出现一种情况,轴因为温度的伸缩以及安装轴承的间隔误差会让两边轴承同时受力,其中受力较大的那边会先损坏,此时损坏一端的轴会轻微下沉,因为转速较慢,等轴承损坏后振动才会波及到减速机,减速机振动大导致电机电流增大后,此时中控才会收到过电流预警,等点检专工赶到现场后很可能轴承位就出现高温烧蚀了。

  传统方法在修复提升机轴头磨损的时候都存在一定的弊端,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可以利用特殊的材料与环氧环状分子的氧进行键合,提高分子间的键力,从而大幅提高材料的综合性能,可很好的粘着于各种金属、混凝土、玻璃、塑料、橡胶等材料。有良好的抗高温、抗化学腐蚀性能。同时良好的机加工和耐磨性能可以服务于金属部件的磨损再造。具体的维修治理步骤如下:

  (1)表面烤油:使用氧气乙炔进行烤油,直至油污碳化;

  (2)表面打磨:使用磨光机将表面打磨粗糙、干净,直至出现金属光泽,增大材料粘结力;

  (3)表面清洗:用无水乙醇清洗轴表面;

  (4)确认轴表面无高点后,空试工装确认工装定位面准确无误;

  (5)空试完毕后,拆卸工装,在工装内表面清洗干净后涂抹脱模剂SD7000;

  (6)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调和至均匀无色差为止;

  (7)将调和好的SD7101H均匀涂抹至轴承位的表面,反复刮压,

  (8)安装工装,用氧气乙炔加热轴头导热,这样不但能让材料快速固化,并且还可以提高材料性能;

  (9)固化完成后,拆卸工装,测量核实修复尺寸;

(10)加热轴承,随后轴承安装到位,修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