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TP-244打印偏移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09-03):
  条码打印软件中设计好条码标签连接打印机进行打印的时候,时而会出现打印偏移的问题,有人咨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出现打印偏移,可以检查下软件中的纸张和打印机的纸张是否一致,一致的情况下,可以作下打印机自校验,如果做过自校验还是打印偏移,首先我们需要确定是有规律的偏移还是没规律的偏移,之后分步解决,步骤如下:

一、有规律的偏移

有规律的偏移,即打印过程中每张纸都向上(向下)偏移,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首先确定纸张的长宽和间隙,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核对模板设置的是否正确。

2..重新测纸,测纸分为单按键的打印机以及多按键的打印机,方法如下:

a.单按键:把机器关掉,按住进纸键不放开机,红色指示灯闪烁2次松开按键,机器会自动出1到2张纸。

b.多按键:把机器关掉,按住暂停键开机,机器出纸后松开按键。

待机器停止出纸时,按出纸键(FEED)查看机器是否出一张纸或者出的每张纸是否在同一位置,如果如上所示,测纸成功,进入下一步骤,如果多次不成功,一方面是操作失误,另一方面是感测器故障或感测器位置没有调好。(打印双排或者多排标签纸的需要注意感测位置是否调好,244系列在左侧把柄卡后有选择感应器位置,有两个档位,分别是R和M,打印双排或者多排标签纸选择R档,其他机型则能够手动调整感测器位置。)

3.测纸完成后在打印多张测试页,查看是否还有偏移的现象,如果出现有规律的偏移(打印一张偏移1毫米),则去条码软件中设置间隙高度。

二、无规律的偏移

无规律的偏移,打印过程中随机上下偏移,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方法处理:

1.按照上述有规律偏移的解决方法去处理。

2.如果说无法解决偏移的现象,检查间隙感测器上方是否有异物,如果没有,则有可能是感应器或主板故障或者识别不到纸,这里建议更换耗材去尝试。

3.如果上述步骤都不能解决,可以事实上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也分为单键或多键,方法如下:

单键:把机器关掉,按住出纸键开机,绿灯闪烁2此后松开按键。

多键:把机器关掉,按出纸键和暂停键开机,三灯闪烁后松开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