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维修技巧细解

楼主(2021-09-03):
眼下开关电源在最近几年无论是国内仍旧是国际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开关电源企业也是增加了很多。这导致众多的开源电源厂家生产的开关电源用品质量参差不齐。这也就造成了很多的用户们手上留有很多的损坏的开关电源。其实这些开关电源用品的质量没有太大问题,一些小企业才能不过关,没有像各位三一精工这样大企业的才能人员的长处,自然造成开关电源设计方面和质量方面的问题。

开关电源的生产厂家,据三一精工所知。无论是大企业仍旧是小厂房,做的了开关电源的基本上都能满足用户必需。主要仍旧是用户采用方面有些偏差造成的元件损坏。确实这也能够理解为正常的元件损耗。但是一旦用品损坏的话,大部分用户即使会修理也不会去浪费时间,也是没时间或者没工具材料。总之差不多坏了的开关电源要么扔掉重新买,要么送回原厂修理,即使生产厂家,收到的损坏开关电源的维修的单子也几乎没有了。
本文也仅对开关电源的维修方法进行一点简单的介绍:
1、修理开关电源时,首先用万用表检测各功率部件是否击穿短路,如电源整流桥堆,开关管,高频大功率整流管;抑制浪涌电流的大功率电阻是否烧断。再检测各输出电压端口电阻是否异常,上述部件如有损坏则需更换。、开关电源不启振,一般查看开关频率是否正确、保护电路是否封锁、电压反馈电路、电流反馈电路又没问题,开关管是否击穿等;先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再观察电源的内部情况,倘若发现电源的PCB板上有烧焦处或元件破裂,则应重点检查此处元件及相关电路元件。闻一下电源内部是否有糊味,检查是否有烧焦的元器件。用万用表量一下高压电容两端的电压先。倘若是开关电源不起振或开关管开路引起的故障,则大多数情况下,高压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未泄放悼,此电压有300多伏,需小心。用万用表测量AC电源线两端的正反向电阻及电容器充电情况,电阻值不应过低,否则电源内部也许存有短路。
电容器应能充放电。脱开负载,分别测量各组输出端的对地电阻,正常时,表针应有电容器充放电摆动,最后指示的应为该路的泄放电阻的阻值.

2、变压器发热或发出“嗞嗞嗞”声,一般是开关频率不对;

3、输出电压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一般是副边有短路的。一般开关管、充电电阻、整流二极管都比较容易坏……所以一般先用数字万用表量量,没有坏的在通电检测。要是表面上一看就能看出有烧坏的地方就更好查了……

关于开关电源的维修技巧方面

没通电前,加电检测通电后观察电源是否有烧保险及个别元件冒烟等现象,若有要及时切断供电进行检修。测量高压滤波电容两端有无300伏输出,若无应重点查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等。

测量高频变压器次级线圈有无输出,若无应重点查开关管是否损坏,是否起振,保护电路是否动作等,若有则应重点检查各输出侧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三通稳压管等。倘若电源启动一下就停止,则该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可直接测量PWM芯片保护输入脚的电压,倘若电压超出规定值,则说明电源处于保护
状态下,应重点检查产生保护的原因。

今天关于开关电源的维修技巧就说到这里。这些资料也属于网上搜集整理希望对客户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