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的MCE和MCP文件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09-03):
请问MCGS的MCE和MCP文件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我的软件不能打开MCE文件呢?

网友A:
MCE 老平台MCGS创建的文件    底层系统是WIN  CE

MCP 新平台 mcgspro 创建的文件  底层是 Linux

MCE文件直接拉到 MCGSPRO 可以打开

MCGS还是很厚道的 新平台至少可以兼容9成以上的老平台文件  部分脚本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E 老平台MCGS创建的文件    底层系统是WIN  CEMCP 新平台 mcgspro 创建的文件  底层是 LinuxMCE文件直接拉到 MCGSPRO 可以打开 MCGS还是很厚道的 新平...



谢谢您的解惑,现在明白了。

网友C(2022-01-03):
引用 网友A:
MCE 老平台MCGS创建的文件    底层系统是WIN  CEMCP 新平台 mcgspro 创建的文件  底层是 LinuxMCE文件直接拉到 MCGSPRO 可以打开 MCGS还是很厚道的 新平...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