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按钮延时一秒再置位

楼主(2021-09-03):
MCGS 里边的 按钮,想按下后延时一秒 再置位,请问如何实现?不想通过程序去做延时。

网友A:
定时器脚本函数

网友B:
MCGSpro 里面直接选延时动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GSpro 里面直接选延时动作即可



谢谢,去试试。

网友C(2022-04-08):
安全设置

网友D:
这样的情况最好PLC去实现,万一后期触摸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