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可以同时连接两个组态件,实现同时控制吗

楼主(2021-09-04):
s71200 可以用易控组态软件,和MCGS嵌入版触摸屏同时访问吗?我想实现的工功能就是我上位机易控软件可以控制,同时我又想实现触摸屏可控制。

求教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可以 弄个交换机 拉几根网线 不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我在调试时调试联机工控机、触摸屏、笔记本,还有工程师站的电脑,4个电脑同时对6台1215C进行控制(其中还有3台PLC互联读写),1215C支持同时联机8个TCP/IP对象通讯啊

网友C:
可以实现。

1、比如:使用MODBUS TCP 协议,则有几个上位机,就用几个服务器指令 MB_SERVER,每一个MB_SERVER都使用自己的背景数据块,每一个使用不同的连接;

2、每一个 MB_SERVER 指令的 CONNECT 脚处定义的那个指向连接描述结构的指针,结构类型为 TCON_IP_v4;
在这个结构体中指定相应上位机的 IP 地址、以及使用的本地连接号(占用的是开放式通讯源,针对每台上位都不同)、本地端口号(本地端口号502、503、504等,也是针对每台上位都不同)

注意:   增加MB_SERVER指令的时候,注意连接connect_ID和IP_port端口号不能重复使用,例如,第一个连接为1和502;第二个连接为2和503。

3、一个一个增加,做通一个再增加一个。慢慢增加服务器指令。

参考: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226217_1072.html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SmartSMS/024.html

网友D:
最好还是按上面说的都走网口避免同时控制功能冲突。实在不会就触摸屏走串口,上位机走网口,同时控制而不冲突就得在程序里下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