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磨细了怎么补救?如何快速修轴?

楼主(2021-09-04):
在大型机械设备生产中,由于设备的长期运作,经常会遇到轴磨细了的问题,轴细了之后就会造成与其他部件的配合出现问题,导致设备的异响振动等等故障。那么轴磨细了怎么补救?如何快速修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介绍。

  传统修轴的方法就是补焊或刷镀后机加工修复,但两者均存在一定弊端:补焊高温产生的热应力无法完全消除,易造成材质损伤,导致部件出现弯曲或断裂;而电刷镀受涂层厚度限制,容易剥落,且以上两种方法都是用金属修复金属,无法改变“硬对硬”的配合关系,在各力综合作用下,仍会造成再次磨损。

  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是目前修轴比较快速有效的方法,该材料及针对性的修复工艺可以做到修复表面与轴承内达到100%的配合面,同时恢复轴原始设计的过盈尺寸,因此可以保证更好的受力,在轴承润滑保养得当、轴承不出现烧蚀的情况下,其使用寿命可达到甚至超过新部件的使用寿命。

  某企业提升机修轴案例:

轴承型号:23220CA/W33;轴承位原始轴径:φ100mm;修复宽度:60mm;转速:36r/min。

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快速修轴步骤:

  (1)用氧气乙炔表面除油,直至无火花四溅为止;

  (2)用工具清扫整个修复面,再用砂轮片去除高点打至表面粗糙;

  (3)空试无误后用用无水乙醇清洗整个轴承位;

  (4)调和SD7101H材料,涂覆到待修复表面,材料厚度需高于磨损厚度;

  (5)快速装配工装到位,紧固工装后加热固化提高材料性能;

  (6)固化完成后拆卸工装核实修复后尺寸;

  (7)加热轴承后装配到位;

  (8)装配其他部件后开机试运行,整个修复时间控制在6-8小时左右。imag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