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大家在工控机选型时都遇到了哪些难题?

楼主(2021-09-04):
工控机也叫工业计算机,顾名思义,其用户也并非家庭或者办公甚至于“游戏机”,有的工况一些电脑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行。若采用普通办公电脑的话,就算其配置再高也没用,因为涉及电脑的另一个性能:稳定性,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话,机器很容易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解决的办法是采用工控机。

使用工控机的群体大多数都是行业型用户,而且行业不同,所选用的工控机的配置也会不同。有的用户对工控机的配置比较熟悉,那么在选型配置的时候就得心应手,但是有的用户对工控机其实并不熟悉,那么在选型配置的时候就感觉无从下手

由于在选择工控机是不仅仅要考虑空间、安装方式、环境、参数配置、扩展接口、品牌、售后等相关问题,如果用户对产品不熟悉很会难选到合适的产品。

大家在日常工控机的选型时都会遇到哪些棘手的问题呢?是把要求发给厂家,求助于厂家技术支持推荐型号,还是通过一些官方的自助选型平台自动选择?

大家常用的工控机品牌有哪些呢?

大家用过类似施耐德这种的工控机选型工具吗?

选型工具地址: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product-category/2100-%E8%A7%A6%E6%91%B8%E5%B1%8F%E5%92%8C%E5%B7%A5%E6%8E%A7%E6%9C%BA/?filter=business-1-%E5%B7%A5%E4%B8%9A%E8%87%AA%E5%8A%A8%E5%8C%96

就以上问题,欢迎大家回帖发表自己的经验和看法!

参与福利:有效参与用户根据回复质量奖励100-500积分不等

网友A:
我们一般都是指定品牌,西门子,话说和西门子是战略合作伙伴,从领导层就一直保持着这种联系,好在也没出过大问题,售后挺及时,技术支持到位,所以也乐得其中,只是价格可能不太美丽,但是不是我等平民所能关注的重点了!

之前用过研华的工控机,但是后面跟进的技术支持很不到位,导致从此拒之门外了!

主要关注的点就是性能及稳定性要求,因为是工业现场应用,不像办公室里面的台式机,这可是得要求,365*24全年无休的运转,因此从机型本身上需要考虑自身强冷,适应于不同的温度、湿度环境,IP防护等级要真正的达标,综合以上因素,西门子目前看都还能胜任,看看其它同仁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也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B:
1. 根据使用工控机的空间大小选择。工控机通常需要安装在机架上或其他狭小空间中,所以安装尺寸就构成了他的首要限制条件。工控机根据安装尺寸,高度从1U到7U不等(1U=4.45厘米),同时,近十年发展出体积更小的无风扇嵌入式工控机,长仅为十余厘米,也有功能更为复杂的工作站,所以,首先要根据现场安装尺寸的大小,选择产品规格。

2. 根据现场可行的安装方式,可分为壁挂式、机架式、台式、嵌入式,同时,也要考虑出线方式以避免接线困难,如前出线、后出线等。

3. 环境需求。工控机之所以不同于普通民用计算机,是因为他能够应用于恶劣的环境,如超高或超低的温度、高粉尘、高振动等场合。所以在选择工控机时要仔细察看其参数是否能够满足您的应用环境的需求。如操作温度、存储温度等。

4. 技术参数。如同选择个人电脑一样,买工控机也要看看配置:处理器(处理速度)、存储、内存、软件等。在选择这些参数时,要根据应用对于工控机的需求选择。

5. 扩展性。要考虑工控机的接口类型需要哪些,是否有RS-232/485、CPCI、USB、Profinet等种类的接口,如果购买的不是工控机整机而是组装机,注意在选择板卡的时候考虑接口问题。

6. 品牌。工控机是应用在关键场合的产品,稳定性、可靠性、质量等直接影响到整个项目的成败,所以品牌也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工控机老牌品牌以研华等台湾品牌为主,目前也有一些国内的工控机品牌。西门子这样的欧美企业目前也正在做工控机的本土化,价钱也与台湾品牌日渐接近,都是可供选择的方案。

网友C:
施耐德电气TeSysGiga电动机控制与保护产品样本楼主,这个帖子的积分,你还没有给呢,嘻嘻施耐德,Y D

网友D:
选择工控机一般是根据项目来定。首先,用户指定,一般是分境外品牌和国产品牌。用户指定的多为西门子、研华较多;其次,自定。这个主要根据项目的费用和其重要性来定,这是做项目最难决策的。我们平时项目不多,工控机选择较少,导致每次需要选择工控机的时候都要重新搜集工控机资料。

选购工控机重点考虑其稳定性,因为性能等满足要求选定就可,而稳定性在实际运行中才能反映出来。这就导致第三个难点就是维修难,尤其是维修周期较长。因为每次采购的数量少,供应商一般不会现场维修,需要寄回厂家维修,这样常常会严重影响生产。

网友E:
串口(一般要求4-6个),USB口(6个)定义好数量后,现在硬盘一般要求固态加机械,一般指定研发;采购买回来要么是拼装机,要么是其他品牌的;现在遇到过USB口不稳定,串口线主板上插错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施耐德电气TeSysGiga电动机控制与保护产品样本楼主,这个帖子的积分,你还没有给呢,嘻嘻施耐德,Y D...



收到,我给您补发下哈

积分已经发放了,请查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都是指定品牌,西门子,话说和西门子是战略合作伙伴,从领导层就一直保持着这种联系,好在也没出过大问题,售后挺及时,技术支持到位,所以也乐得其中,只是价格可能不太美丽,但是不是我等平民所能关注的重...



选型是自己选,还是需要厂家协助推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一般要求4-6个),USB口(6个)定义好数量后,现在硬盘一般要求固态加机械,一般指定研发;采购买回来要么是拼装机,要么是其他品牌的;现在遇到过USB口不稳定,串口线主板上插错了的问题...



常用的工控机品牌您都用过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工控机一般是根据项目来定。首先,用户指定,一般是分境外品牌和国产品牌。用户指定的多为西门子、研华较多;其次,自定。这个主要根据项目的费用和其重要性来定,这是做项目最难决策的。我们平时项目不多,工控...



由于工控机用的少,您在工控机选型时是自己根据样本选择,还是请厂家技术人员协助选型呢?

网友F:
主要的困难是不能指定品牌,现在都是公招,即使你使用过并且各方面性能都能很好满足的品牌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的困难是不能指定品牌,现在都是公招,即使你使用过并且各方面性能都能很好满足的品牌也不行。...

确实,还得看性价比,整体价格,陌生品牌从头来过

网友G:
没啥好选的,直接上研华工控吧

网友H:
主要还是品牌价格,通常还是研华的比较多,但是现在的交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victor329"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我们一般都是指定品牌,西门子,话说和西门子是战略合作伙伴,从领导层就一直保持着这种联系,好在也没出过大问题,售后挺及时,技术支持到...



前期都是靠厂家给推荐,用过几款后就自行选择了!一般都得让厂家的先挣点儿,然后自行就选性价比合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