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设备状态如何显示不同的文本

楼主(2021-09-04):
如题,设备的状态显示 暂停、急停、手动、自动等,用一个文本框来显示不同的内容,在线等

网友A:
直接用动画按钮这个构件就可以了

网友B:
每个状态在PLC里面都对应一个开关量,然后你每个状态都做个文本,叠起来并隐藏,哪个置1就显示。这个比较简单。或者你去写脚本应该也行。在运行策略里面

网友C:
设置一个寄存器,假设变量名为DT0

然后用文本标签做出暂停、急停、手动、自动这些文本
用脚本控制

当DT0=1时让暂停这个文本显示,其他隐藏

当DT0=2时让急停这个文本显示,其他隐藏

以此类推。

网友D:
使用动画按钮构件  分段显示即可

网友E:
 暂停、急停、手动、自动的显示,都是用PLC的变量控制的,这个显示要看你PLC程序里面是怎么设置的。比如说M0.0=1,表示暂停;M0.1=1,表示急停;M0.2=0,表示手动;M0.2=1,表示自动,那么你可以把这三个变量组态传输到触摸屏的组态程序里面,然后画面上做四个文本,分别用对应变量的值来表示是否显示。例如M0.0=1,文本暂停显示,依次类推,可以把四个文本分开显示;如果用一个文本框显示,那你就要弄清楚你的手动/自动与暂停/急停的值会不会同时发生,如果是同时发生,最好分开显示。如若一定要做成同时显示,那可以做成诸如自动急停、自动暂停之类的,两个变量值同时满足后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暂停、急停、手动、自动的显示,都是用PLC的变量控制的,这个显示要看你PLC程序里面是怎么设置的。比如说M0.0=1,表示暂停;M0.1=1,表示急停;M0.2=0,表示手动;M0.2=1,表示自动,...



能再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一个寄存器,假设变量名为DT0然后用文本标签做出暂停、急停、手动、自动这些文本用脚本控制当DT0=1时让暂停这个文本显示,其他隐藏当DT0=2时让急停这个文本显示,其他隐藏以此类推。...



能再具体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帝一"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暂停、急停、手动、自动的显示,都是用PLC的变量控制的,这个显示要看你PLC程序里面是怎么设置的。比如说M0.0=1,表示暂停;M0.1=1,表...



我说的是用开关量控制显示,楼上寄存器的相当于用模拟量的值来做控制,没法再具体了。

网友F:
文本框显示字符串变量data0,然后在策略里写啊

if <条件1> then

data0 = 暂停

endif

if <条件2> then

data0 = 急停

endif

……

网友G:
动画显示构件不是可以实现吗,地址是不是一样

网友H(2021-10-21):
方法很多,学习

网友I:
直接用动画按钮这个构件就可以了

电气小霍的方法最方便

网友J(2021-11-25):
如图 按照不同状态变量不同值才显示不同的文本或者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