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460机器人50296错误

楼主(2021-09-04):
ABB460 机器人更换过电箱,又从新更换过来了,报错50296

但是员工不会,把机械手存储器和控制器的存储器都清除了。

这边根据ABB的序列号,找到了calib.cfg配置文件。但是通过控制面板→配置→文件加载配置。

从起之后发现没有加载上去,求助哪位大神遇见过这个情况?

网友A:
关于机器人50295/50296 故障处理 第一步:清除机器人内部原有内存 依次点击:ABB---校准---SMB内存---高级---Rob1,进入“控制柜内存和SMB内存管理界面依次清除控制柜内存和SMB内存 第二步:机器人序列号写入,以460-500177 为例 依次点击:ABB--控制面板---配置---主题---Motion---Robot Serial Number---rob-1,进入“机器人序 列号 管理界面分别在robot serial number high part”写入460”,在robot serial number low part”写入 500177”,输入完毕后请重新启动机器人 第三步:电机校准偏移值写入 依次点击:ABB---校准---校准参数---编辑电机校准偏移值,分别将机器人手臂后面的标签上的数字 入示教器,写入完毕后重新启动机器人 第四步:同步控制柜内存与SMB内存 依次点击:ABB---校准---SMB内存---高级---Rob1,进入“控制柜内存和SMB内存管理界面”,只 清除SMB内存 依次点击:ABB---校准---SMB内存---更新---Rob1,进入“控制柜内存和SMB内存更新界面”点击 “替换SMB电路板更新完毕后重新启动机器人 第五步:更新机器人转数计数器

网友B(2021-11-20):
分情况 看你是因为控制器还是本体部分导致的报错,如果是控制柜就清楚控制器里面的数据,反之亦然,然后用另一个进行同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情况 看你是因为控制器还是本体部分导致的报错,如果是控制柜就清楚控制器里面的数据,反之亦然,然后用另一个进行同步...



楼主的是两个数据都被清除掉了

网友D(2022-01-11):
大家解答的很详细,很有收获!

网友E(2022-09-23):
备份下,重置系统,再加载程序和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