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S7-1500(1516)CPU与100个200SMART(V2.5)的无线通讯

楼主(2021-09-04):
各位师傅,想请教一个问提,最近有个项目,客户想将现场的有限通讯换成无线通讯;总体构架是这样的:

一个WINCC上位机,一个1516做主站;

1516下面挂86个 200SMART,SMART是V2.5版本,能做智能设备的;

每个SMART连接一个触摸屏(通讯方式待定),1516与SMART是用无线通讯的方式进行通讯;

现在有以下问题:

1. 一个1516是否能与86个SMART通讯?1516最大能挂多少个SMART?

2. 加上86个触摸屏,是否影响1516的可用资源数量?

3. 是用西门子的S7通讯还是其他通讯协议?

3. 1516和SMART的程序只要使用PUT/GET指令就可以了么?还有其他要注意的么?

4. 无线通讯,客户说他们自己买西门子的设备,这种通讯布置起来困难么,这个设别需要写相关程序么?

5. 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地方么?

今天查看了1516的属性,总资源数是128个,这个数字是不是指,一共可以连接126个SMART?

 最后,谢谢各位任何有帮助的回答!

网友A:
去西门子官网问  厂商才是专业的

网友B:
这种大工程厂商就给你解决了,主要是你肯定要购买网络模块,厂商美滋滋

网友C:
若挂接的设备数量允许,可以直接全部通过网线连到交换机上,用PUT,GET两条指令就能完成数据交换。不过1516上的DB块有点多

网友D:
可以通过1516 Profinet通信连接SMART,最多可以连接256个IO设备,SMART可以用S7通信单独连屏幕,需要使用交换机,可选用网管型交换机,无线通讯的话西门子有专用的模块,网桥也可以实现无线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通过1516 Profinet通信连接SMART,最多可以连接256个IO设备,SMART可以用S7通信单独连屏幕,需要使用交换机,可选用网管型交换机,无线通讯的话西门子有专用的模块,网桥也可以实...



谢谢,这一块比较陌生,客户要求必须用 200SMART的智能设备功能,目前一个1500挂多个200SMART组态没问题,实物只连接了2个,也没问题,具体的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通过1516 Profinet通信连接SMART,最多可以连接256个IO设备,SMART可以用S7通信单独连屏幕,需要使用交换机,可选用网管型交换机,无线通讯的话西门子有专用的模块,网桥也可以实...



西门子的无线通讯模块也买了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挂接的设备数量允许,可以直接全部通过网线连到交换机上,用PUT,GET两条指令就能完成数据交换。不过1516上的DB块有点多...



要求必须使用SMART智能设备功能,而且无线通许哦;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E:
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用AP网桥 无线路由器走S7协议。具体最好咨询西门子,你这么多的PLC厂家会直接技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用AP网桥 无线路由器走S7协议。具体最好咨询西门子,你这么多的PLC厂家会直接技术支持的...

网友F:
先学习,自己以后估计也会用到

网友G:
可以10个smart为一组,他们之间将数据汇总到一个主smart,然后这10个主smart和1516进行数据交互。

无线模块需要主smart装AP+client双模的,其他从SMART装client即可,1516也装双模的。AT指令的那种也可以,用起来麻烦一点,效果和西门子的没啥区别。

局域网内,如果你有兴趣玩WiFi模块的话,比如ESP8266,433协议等,也可以考虑给PLC串口加装这样的模块,然后加个无线路由器做中继,最终实现万物互联。

还有蓝牙也行,ZigBee这样的无线都可以,就是用起来麻烦一些。

如果远距离公网传输的话,就买无线模块吧,插个4G卡,直接进WINCC,(可以找几个OPC服务工具实现,不好搞的话就换力控,亚控等国产软件),这样1516就可以拿去闲鱼卖了。

网友H:
加个上位机,数据由上位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