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smart与组态王的通讯方式

楼主(2021-09-05):
我有一个应用,想用以下方式实现。

下位机端s7-200smart 通过其上的网口以udp的方式向外发送数据,每次发送一帧8个字节,如AA 01 00 00 00 12 12 1A,上位机端组态王端通过网口接收这组数据,并通过解析进行处理,并返回8个字节的数据,如AA 02 00 00 00 12 12 1A

就是我自己定的一种与单片机之间相互通讯基本一样的方式,但我一想搞不清组态王与PLC通讯时要设置寄存器的说法,实在不知如何设置组态王达到以上的目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定的这个是自定义通信协议,组态王不见得支持这个协议,要么更换通信协议,要么组态王按你这个重新写通信驱动。

网友B:
串口可以实现的,只是网口需要使用虚拟串口工具将其与串口映射一下,也是可以实现的,200块包教包会。包括收发脚本在内哦。

网友C:
1、可以向组态王(亚控)售后技术(打官方电话或购买产品时的销售电话) 那面要一个驱动开发包及使用说明,这样可以按着组态王提供的接口情况来;

2、亚控那面是可以提供 有偿(需求量不太大时)或者无偿(需求量大时)的驱动开发服务的。

网友D:
亚控那面是有这个驱动的,而且是免费的,好像

网友E:
直接装个驱动就可以了,是在不行组态王有标准的MODBUS协议。很简单就可以实现通讯。不用搞得那么麻烦。

网友F(2024-02-29):
楼主,你费这劲干啥? smart PLC 与组态王 有现成的驱动。

你无非就是 传值 传数据,

 整型、浮点数?数据类型确定 后,

smart  PLC 里 V区寄存器 多的很,

PLC里定义 读写 数据的 变量 后,

在组态王中, 直接 创建变量 ,画面中直接 使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