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求帮助

楼主(2021-09-06):
有这么几组寄存器,
                                               比如说是       1到10组是 D0--D9,11到20组是D20--D29,21到30组是D40--D49

                                                      然后这几组寄存器都在触摸屏上显示着数据,并对应着各自的组数

                                假如哪一个寄存器没有数据了,或者显示的数据比某一个数值小(例:D0<K4),怎么找出来是哪个寄存器,还有这个寄存器对应的第几组

用的3Uplc  梯形图

                      请前辈大佬们给出出主意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触摸屏,单独的D区可以使用数字显示的报警功能或者指示灯功能,要区别是哪个组,那你在触摸屏做分组就好了,D0<K4输出一个内部继电器,对应的分组指示灯变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触摸屏,单独的D区可以使用数字显示的报警功能或者指示灯功能,要区别是哪个组,那你在触摸屏做分组就好了,D0<K4输出一个内部继电器,对应的分组指示灯变亮就好了...



我用的昆仑通态的屏,我去找找看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昆仑通态有的,在实时数据库里,每个数据都有报警属性,我做个试试,

感谢感谢,感谢monty

网友B:
可以使用一个FOR循环变址比较  循环的去比较里面的数据  前提你的寄存器必须是连续的  100个寄存器就是K100  一万个就K10000    还一种比较简单的办法 正如楼上说的 使用触摸屏的数据区间报警

网友C:
利用间接寻址,你的寄存器是10个一组,所以你只需要写一个循环10次的比较函数即可,比较第一组时起始地址为D0,比10次没有结果(注意每比较一次需要偏移起始地址),则进行第二组比较,起始地址为D20,比10次,如果有结果就停止比较,输出当前循环的次数(具体寄存器),输出起始地址(组数),如果没结果就换第三组,修改起始地址为40,再比较10次。有结果就输出,没结果就接着比。

网友D(2021-10-18):
知识多能挣到1积分!

网友E(2021-12-08):
比较一下再传送出去就好了

网友F:
方法很多,看熟悉那些指令了,以前做过一个温度监控的类似应用,在这里分享一下;

再建一张设定温度范围的数据表,地址和这个对应例如D100-109,然后用BKCMP数据块比较指令,比大小还是相等看需求,比较结果会在结果字对应位输出,然后DECO译码就得到对应寄存器的相对地址编号了。

还有一种用数据排序SORT+数据搜索SER的,界面可以做的很好看,做起来有点复杂,可以直接把数据高低排列出来,方便查看和分析,一般要寄存器地址的主要还是为了查看对应的输入区域的变化,用排列就可以把有问题的列出来,其他的排到后面去,方便观察,大家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