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案例告诉你电机滑环磨损怎么维修

楼主(2021-09-06):
  电机滑环又称导电滑环、集电环,是负责为旋转体连通、输送电流和信号的电气部件,通常安装在设备的旋转中心。一旦电机滑环磨损维修十分麻烦。我们通过多个案例来看下具体的维修方法。

  我们先分析下电机滑环磨损怎么造成的?

  根据滑环的工作方式,我们可以知道滑环属于滑动接触,滑环在滑动过程中与其他物体的接触面是最先磨损的。滑环的磨损速度对其使用寿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过大量试验,得出滑环磨损程度越低,使用寿命越长的结论。从大量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不同原材料生产的滑环耐磨性是不同的。制造滑环的原材料的强度、摩擦系数和电流密度对滑环运行时的磨损有很大影响。

  当滑环与其他物体接触时,压力越大,就会产生相同的摩擦力,导致滑环磨损很大。但滑环上的接触压力太小,滑环接触接触面时阻力会瞬间增大,严重时会出现火花,也会造成滑环磨损。因此,滑环的磨损速度由制造材料的性质决定。滑环的生产材料和生产工艺通过标准才能生产滑环,可以减少工作时磨损的影响。

  电机滑环磨损后有些企业想到的方法是将滑环拆卸下来,送到专门的修复工厂进行修复。由于滑环是与电机主轴连接在一起的重型设备,所以拆卸和安装滑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而将滑环送到专门的修复工厂进行修复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我们看看下面两家案例通过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维修的方法。

  一、某水泥企业在检修期间发现主排风机非负荷端的电机滑环出现磨损问题,原始尺寸为φ115mm,磨损深度为单边0.3mm左右。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1.测量电机滑环磨损尺寸;

  2.表面打磨:打磨整个修复面至无高点、粗糙为止;

  3.清洗:用无水乙醇清洗打磨后的修复面;

  4.按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材料,涂抹在修复表面;

  5.迅速装配滑环到位并锁紧螺母;

  6.加温固化加快材料固化时间并提高材料性能。

7.修复完毕,开机试运行测量振动值无异常。

  二、某企业在检修过程中发现辊压机配套的1000kw驱动电机尾端轴颈安装滑环的部位存在磨损问题,设备数据如下:配合形式:平键配合,转速:1486r/min,磨损深度:0.3-0.4mm,磨损状态:均匀磨损并伴有键槽滚键。imag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