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轴有几种方法?哪种比较快?

楼主(2021-09-06):
  在大型机械设备企业中,轴在使用过程中,因逐渐磨损而使尺寸超出公差范围,或局部产生严重的热机械疲劳磨损等情况,从而影响质量。其实修轴的方法有很多种,最常用的传统方法是采用更换轴、堆焊、电刷镀等,这些方法设备材料廉价,修复工艺简单,但是随着现代修复技术的不断涌现,设备管理者可以根据实际生产需要选择堆焊、电刷镀或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等不同的方案进行修复。

  我们先来具体分析下这几种修轴方法的可靠性:

  更换设备主轴,费用高,难度大,费时长,但是修复效果安全可靠。

  堆焊:此类修复适合磨损量2mm以内,如果磨损太大,采用此法,热应力影响较大,堆焊时采用对称法分成四等份堆焊,为防止其热应力变形,堆焊尺寸要留有加工余量比轴径原尺寸高3mm左右为宜,堆焊后不能强制冷却,强制冷却会增加补焊部位的硬度和应力,给后续车削带来困难。

  电刷镀:工艺简单,技术成熟,具备多种金属镀层材料,可根据不同材料,增大镀层的硬度和耐磨性。刷镀时工件温度低,镀层残余应力小,表面金相组织无变化,镀层不会对基体造成二次破坏。此工艺适合磨损量小于0.2mm的情况,且对工件表面预处理要求高。

  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因金属材质为常量关系,虽然强度较高,但抗冲击性以及退让性较差,所以长期的运行必造成配合间隙不断增大造成轴磨损,意识到这种关键原因后,该材料既具有金属所要求的强度和硬度,又具有金属所不具备的退让性,通过相关修复工艺,可以确保修复部位和配合部件的尺寸配合。

  该材料本身所具有的抗压、抗弯曲、延展率等综合优势,可以有效地吸收外力的冲击,极大化解和抵消轴承对轴的径向冲击力,并避免了间隙出现的可能性,也就避免了设备因间隙增大而造成相对运动的磨损。

  来看下具体修轴的案例:

某企业的干燥机传动侧轴承位磨损,轴承型号:24056/CCW33;轴承位宽度:140mm,轴承位温度:120°C左右,转速:17r/min。通过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技术短时间内解决了该故障,具体过程如下:

  1、用氧气乙炔表面除油,然后打磨修复面,确保表面粗糙以增大粘结力;

  2、无水乙醇清洗修复表面,安装工装空试是否合适;

  3、空试完成后,按比例调和SD7102材料,调和至均匀无色差为止;

  4、把调和好的SD712材料涂抹在修复面上,安装工装到位;

  5、加温固化,提高材料性能并且可以快速固化;

  6、拆卸工装,核实修复尺寸,确认无误后清除多余材料后装配轴承;

  7、装配轴承到位,修复完毕共用6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