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抑制电源纹波噪声

楼主(2021-09-06):
       在应用电源模块常见的问题中,降低负载端的纹波噪声是大多数用户都关心的。那么模块的纹波噪声该如何降低?普科科技从纹波噪声的波形、测试方式、模块设计及应用的角度出发,阐述几种有效降低输出纹波噪声的方法。

       纹波噪声的常见测量工具是采用示波器+探头的方式

       纹波和噪声即:直流电源输出上叠加的与电源开关频率同频的波动为纹波,高频杂音为噪声。

       纹波的产生是由开关传递断续的能量引起的,从开关电源的内部设计来着手,可以提高开关管的频率,使每次传递的能量减小从而减小纹波,也可以增大传递能量的电感值L,使电流的突变峰值降低,从而减小纹波的波动幅度。

       从模块外部,尤其是在客户端,可以增加输出滤波电容来减小纹波,但不能无限加大电容,因为大多数开关电源模块有最大容性负载限制。

纹波噪声的测试方法

       对于中小微功率模块电源的纹波噪声测试,业内主要采用平行线测试法和靠接法两种。其中,平行线测试法用于引脚间距相对较大的产品,靠测法用于模块引脚间距小的产品。

       但不管用平行线测试法还是靠测法,都需要限制示波器的带宽为20MHz。

平行线测试法

       注1:C1为高频电容,容量为1μF;C2为钽电容,容量为10μF。

       注2:两平行铜箔带之间的距离为2.5mm,两平行铜箔带的电压降之和应小于输出电压的2%

       靠测法:去除地线夹测试的区别

       测试纹波噪声需要把地线夹去掉,主要是由于示波器的地线夹会吸收各种高频噪声,不能真实反映电源的输出纹波噪声,影响测量结果。

       输出滤波电容的影响:输出滤波电容的容值、ESR对模块输出的纹波噪声也有直接影响。

       电感对纹波噪声的影响:电感的感量及寄生电容对纹波噪声的影响同样显著。一般地,感量大时对纹波抑制作用明显,寄生电容小的电感对噪声抑制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