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形码的识别原理

楼主(2021-09-06):
  条形码在识别时,一般都是根据光的强弱差别的反射率来接收到信息进行识别和转换信息。条码符号是有宽窄不同、反射率不同的“条”、“空”按照一定的编码规则组合起来一种信息符号。

由于条码符号中的“条”、“空”对光线具有不同的反射率,从而使条码扫描器接受到强弱不同的反射光信号,相应地产生电位高低不同的电脉冲。而条码符号中“条”、“空”的宽度则决定点位高低不同的电脉冲信号的长短。

扫描器接收到的光信号需要经光电转换器转换成电信号并通过放大电路进行放大。由于扫描光点具有一定的尺寸,条码印刷时的边缘模糊性以及一些其他原因,经过电路放大的条码电信号是一种平滑的起伏信号,这种信号被称为“模拟电信号”。“模拟电信号”需经整形变成通常的“数字信号”。根据码制所对应的编码规则,译码器便可将数字信号识读译成数字、字符信息。

不同条码类型编码规则不同,为了保证条码的正确识读,在制作时也要选择条码编码规范以及精确度,可以使用专业度较高的条码软件来制作,中琅条码软件中条码类型有上百种,很多相关的条码参数都可以在保证识读率的情况下自定义设置,另外还有“zui优”的功能,可以自动识别打印机dpi,打印出zui适合打印机分辨率的条码尺寸,提高扫描识读率:

综上所述,就是条码扫描识别以及信息转换的相关原理,条码识别率高和条码的生成软件以及打印设备都有很大关系,用户在制作条码时可选择合适的条码生成软件来提高识别率,以及打印时选择精确度高的打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