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上运动的产品怎么检测

楼主(2021-09-06):
今天学到了马克拉伯视觉软件SGVision的位置配准,以前不明白2维检测是基于图片来做的,但是流水线上过来的产品不可能每个放置的角度都一模一样,怎么用视觉检测呢?今天学到了这里才明白有了位置配准这些都不是问题。

在位置配准模块有10个算法工具,我来说说旋转矩形、模板匹配和形状匹配,(正在学习中其它的还没有学习到)旋转矩形比较简单主要用来检测区域内的矩形,没有正反的区分,只是形状的检测用旋转矩形是非常方便的。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当被检测产品有方向性要求的时候,偏差角度不要超过90度,在正负80度以内最好。

选择算法框选需要检测的区域

右侧设置参数显示检测结果方向、位置

位置不同的产品需要测线间距,这里就说到重点了,一定要在右侧选择“匹配源”选择匹配变化后引用的图片。如下图,选择之后,就算产品的位置有变化,也是能够检测出线间距。就不用担心流水线上过来的产品位置不同检测不出来。

位置配准后测线间距

位置配准后测线间距

模板匹配比较简单参数也较少,框选被检测区域之后,蓝色框为检测区域,缩小黄色框至模板区域,点击重置模板,测试即可完成设置。

只能进行上下左右的移动,不能有角度,不然时间太长。主要用于对时间要求不高,不想设置太多算法参数的情况下。

模板匹配是可以一次寻找多个检测区域的,但是缺点就是刚才说的耗时长。

形状匹配听着名字就是只要要寻找形状的,首先需要重置模板区域,调整边缘阈值,寻找边缘点,编辑边缘点去掉一些非必须的点,减少检测时间。

形状匹配是有方向的,这个有明显的坐标方向。

根据产品的偏移角度选择合适的偏移正负角度值。

在有方向的前提下检测线间距,同样的不能忘记选择匹配源。

有些人说这个软件比较复杂,但是我个人觉得学马克拉伯视觉软件SGVision还是可以的。后续学到了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一个小白的学习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