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山卧式加工中心机械手换到位置到位但电磁阀不放开

楼主(2021-09-06):
请教各位师兄!斗山卧式加工中心机械手换到位置到位但电磁阀不放开,也没有报警,这是什么原因?虚心接受赐教!

网友A:
电磁阀不放开,看看是不是阀体问题,或者还有别的联锁条件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不放开,看看是不是阀体问题,或者还有别的联锁条件没到



谢谢王工!检查电磁阀未发现故障,阀感应开关指示灯亮灯正常,实在查不出原因;关机后重启电磁阀恢复正常,想弄清楚到底什么原因,这种情况出现过两次,估计还会出现,谢谢再次指导!

网友B:
FANUC I/O输出模块输出24V电压低的可能性大,测量模块输出电压是多少?端子有无氧化和烧结。

网友C:
阀体没有问题的话,就手动状态下,看看阀体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请检查下线是否有问题。如果是偶发事件,可以把阀体的地线给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NUC I/O输出模块输出24V电压低的可能性大,测量模块输出电压是多少?端子有无氧化和烧结。...



谢谢林工!模块的输出电压本为24V,但实际测量为19.3V 。检查接线端子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