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点焊机焊不牢原因分析

楼主(2021-09-07):
自动点焊机的在焊接经常见的问题主要有:焊点未熔透和焊接时出现飞溅,然后导致自动点焊机焊不牢,所以在实践的运用要注意:

一、自动点焊机焊点未熔透,熔核构成欠好或未构成

1、未熔透即在点焊时,没有构成“扁豆”样的熔核安排。这种缺陷很危险,它会大大减小焊点的强度。

2、调试焊调参数。假设现已确认参数没有问题则需求查看主供电回路,如:电源供电是否够,焊接变压器是否损坏等。

二、自动点焊机出现过热现象超声波金属点焊机

1、查看自动点焊机电极座与机体之间绝缘电阻是否较差,构成部分短路。

2、查看铜软联和电极头号触摸面是否氧化严峻,构成触摸电阻增加发热严峻。

3、查看自动点焊机焊接厚度、负载继续率是否达标,使焊机过载而发热。

4、查看进水压力、水流量、供水温度是否适宜,系统是否有污物阻塞,构成由于冷却欠好使电极臂等过热。

三、自动点焊机焊接时出现不该有的飞溅点焊机

1、查看自动点焊机电流是否过大或压力太小。

2、焊接工件强度缺少:焊接的时分电流越来越小,出现焊接不牢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