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孔磨损修复,比想象中简单多了

楼主(2021-09-07):
  轴承孔是指轴承的内孔。轴承是机械设备中一种重要零部件,它的主要功能是支撑机械旋转体,降低其运动过程中的摩擦系数,并保证其回转精度。而轴承孔作为与滚动轴承之间配合的部件,长期运转后经常出现轴承孔磨损的故障。

轴承孔磨损对设备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加剧配合零件的磨损,甚至报费,损坏了设备,降低机器精度,另外,增大磨擦力,把大量能量转化成了无用的热能和噪声,降低了效率。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根据实际情况,尽快安排检修。

  某企业的减速机轴承孔出现磨损问题,若要进行修复需采取返厂或者找加工厂重新补焊机加工的方式来恢复尺寸,返厂的话耗时太长,企业急等开机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第二种方式因热应力影响更不可取,在了解到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可以快速在线进行修复后,立即采取了该技术。而且修复过程也特别简单:

  (1)查看轴承孔磨损情况,根据现场情况制定修复方案;

  (2)空试轴承根据轴承,查看轴承的同轴度偏差与磨损情况;

  (3)使用氧气乙炔对轴承孔进行表面烤油处理;

  (4)使用磨光机进行表面打磨处理;

  (5)按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至均匀无色差;

  (6)涂覆材料到磨损部位,涂覆时要均匀;

  (7)轴承内圈涂覆SD7000脱模剂;

  (8)调节轴承端面平行度;

(9)材料固化后修复完毕。

  总结:该材料综合力学性能优于金属,其具备优异的“退让性”,不具备金属疲劳磨损特性和塑性变形性,因此长期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疲劳磨损、断裂的情况。并且该技术对于轴承位磨损修复和轴承孔磨损修复单边厚度无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