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FC专家报表的使用说明

楼主(2021-09-07):
力控FC专家报表的使用说明

网友A:
为节约大家的时间,方便大家直接浏览到压缩包中的内容,特别解压缩文件如下,特别感谢楼主提供资料!
力控FCeFC的专家报表的设置和函数

使用报表时,有专家报表—关系数据库、专家报表—力控数据库、SQL查询、历史报表。

各个功能说明:

1、专家报表里面包含力控数据库报表、关系数据库报表、无模板向导3

创建专家报表画面,添加专家报表以及其他辅助件。

专家报表需要点进去——向导——设置数据库

2、在关系数据库里面必须选择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和数据表(数据源不同名称不同,相应的数据表也不同,查询的功能不同)

3、在力控数据库里面,可以选择报表的类型以及变量。

4、在无模板里面,未设置内容。

5、创建SQL查询报表画面,添加SQL查询报表以及其他辅助件。

SQL查询点进去需要设置数据源、SQL表达式选择、数据表和字段名等。

6、事件记录的配置和设置,参考相应的文件。《力控eFC中的事件记录的数据库设置210823》。

7、选择“...”在机器数据源里面新建一个系统(一个为用户)数据源“系统查询”

8、关系数据库配置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