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标签批量打印软件中如何设置页码及页码效果

楼主(2021-09-08):
页码简单来说就是每一页上面标明次第的数目字,在制作标签时用以统计标签的页数,方便使用者用于查看页数。在条码标签批量打印软件中页码可以是条码页码的样式也可以是数字的样式、或者是文字加数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批量打印的工作中,由于需要打印的标签数量非常多,而且在打印的过程中不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就终止了打印任务,那么需要再次打印的时候,就需要查看停止的位置,再次重新开始打印,这时如果设置了页码就会非常方便的查看到停止的位置。接下来就详细的讲一下在条码标签批量打印软件中设置页码的详细步骤。

1、制作标签内容

首先,打开条码标签批量打印软件,本文中标签内容为渐变色二维码,制作的具体步骤可以参考文章:防伪标签制作软件如何制作渐变色二维码;

2、设置页码

1)数字页码

点击软件上方工具栏中,点击“文档设置”-“页码”窗口中,可以选择相应的页码的样式,显示效果有水平和垂直两种样式,在这里我们选择水平,并调整文字字体的样式,大小、和颜色(软件中标准页码设置是在样式后面的格式中有{1}/{2},其中斜杠前面{1}的代表当前页,{2}代表总页码);设置完成之后看一下实际效果,由于软件数据量默认是1000,所以自动生成的总页数为1000;

2)条码页码

 在文档设置-页码选项卡中,选择页码样式,将下面的“条码”勾选上,条码页码宽度设置为40mm,高度为10mm,并设置其他页码参数;

3)文字加数字页码样式

在条码标签批量打印软件里面的“文档设置”-页码-“格式”中也可以添加文字,如添加的是“第{1 4 2 2}页”;显示出来的效果就是第0001页,第0002页……

以上就是在条码标签批量打印软件中设置页码以及设置页码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在设置条码格式中可以添加数字,字母,特殊符号,但是不能添加汉字,因为条码页码中的条码数据和普通条码中的数据一样,都不支持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