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变送器都有哪些参数(初次接触)

楼主(2021-09-08):
  智能变送器都有哪些参数,用手操器校验复杂吗?上行程和下行程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变送器连接到手操器后,基本设置量程上下限,位号、阻尼、线性还是开方、零点校正等基本就能用了,但是要求是看温度、压力、差压、流量、液位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