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对制冷系统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1-09-08):
制冷系统润滑油的存在对压缩机的性能、热交换器的流动和传热、毛细管的节流过程有重要影响。

制冷系统对润滑油的要求:

润滑油是否适用于制冷系统,主要取决于润滑油的特性能否满足要求,评价润滑油质量的主要因素如下

1)、粘度。

决定了滑动轴承中油膜的承载能力、摩擦功耗和密封能力。粘度大,承载力强,密封性好,但流动阻力大。

汽车空调使用的润滑油粘度高,固定式制冷系统,特别是家用冰箱使用粘度低的润滑油。其主要原因是高粘度润滑油可能在毛细管内形成蜡堵塞或油弹现象,影响毛细管的正常工作。

2)、与制冷剂的互溶性。

若互溶性好在换热器传热管内表面不易形成油膜对换热有利否则会造成蒸发温度降低在蒸发压力不变的前提下 ,蒸发器的制冷效果下降。

另外,相互溶解性好的情况下,热交换器内不会发生池积现象,有利于压缩机的回油。

但是,相互溶解使油变薄,降低油的粘度,压缩机内的油膜变薄,影响压缩机的润滑。

3)、热化学的稳定性。

在冷冻剂、油、金属共存的系统中,高温会使润滑油产生化学反应,油的分解、劣化、沉积物和焦炭。润滑油分解后产生的酸会腐蚀电气绝缘材料。

4)、吸水性。

润滑油具有较强的亲水性,带入一定量的水分进入系统,在毛细管中水形成冰晶,堵塞系统,堵塞冰。因此,在采用亲水润滑油的系统中,必须设置干燥过滤器。

润滑油对压缩机的影响:

1)冷冻剂含油也会影响气阀的工作过程,改变冷冻剂的热性质等,压缩机的冷冻量和性能系数会下降。

2)压缩机的功耗随油量的增加而增加,排气温度相反,随油量的增加而减少。

3)此外,压缩机排气管道中的润滑油溶解一定量的制冷剂,减少压缩机的实际排气量。

4)、机械损坏:压缩机进气口润滑油溶解一定量的制冷剂,润滑油粘度下降,润滑效果下降,压缩机机械零件容易损坏。

5)、液体冲击:润滑油溶解冷冻剂体积增大,压缩机启动过程中,曲轴箱压力下降,润滑油溶解的冷冻剂沸腾,产生大量泡沫,大量油从曲轴箱带入气缸,产生液体冲击,损坏设备

润滑油对冷凝器的影响:

制冷剂中润滑油含量非常低的情况下(约为0.801%),冷凝器内的热交换系数达到了最大值,但与纯制冷剂相比增加幅度不大,总体上,热交换系数随润滑油含量的增加而减少。

同时由于润滑油溶于制冷剂会导致制冷剂粘度增大从而使压降增大。

总的来说,润滑油的存在会削弱冷凝热交换,增大冷凝器的传热温差,提高冷凝压力。

润滑油对毛细管的影响:

制冷剂含油影响毛细管流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1)油的粘度远远高于制冷剂的粘度,因此制冷剂中含有少量的油会增加混合物的粘度和相应的流动阻力,使制冷剂早日达到饱和状态,减少流量。

2)、油的表面张力远远高于制冷剂的表面张力,制冷剂中含有油会增大混合物的表面张力,阻碍制冷剂的蒸发,增大汽化压力,延缓制冷剂的蒸发,增加毛细管的流量。

毛细管内润滑油和制冷剂有可能分离,影响毛细管的工作。由于小型冷冻设备(家用冰箱空调等)毛细管直径小(0.6mm),因此在严重分离蜡时会堵塞。

润滑油对蒸发器的影响:

一、对传热、换热系数等的影响。

少量润滑油:

冷冻剂中溶解少量润滑油可以增加冷冻剂表面的张力,改变管壁表面的浸润性。此外还会在管内产生泡沫增加管内液体与管壁的浸润面积同时将液膜拉薄沿管壁分布更均匀强化传热效果从而提高蒸发换热系数。

含油较多:

1)、含油较多时蒸发器中的蒸气基本是纯制冷剂气体油的成分极少随着蒸发的进行液相中的含油量逐步增加会在换热器内表面形成油膜降低换热系数,使蒸发曲线下降传热温差增大。

2)同时,蒸发器出口润滑油溶解了一部分未蒸发的冷冻剂,这部分的潜热不能充分利用,因此冷冻量减少了。

3)、蒸发器中润滑油的存在影响制冷剂沸腾时气泡的形成,降低气泡的生成速度和频率,削弱核中的热传递,降低换热效果。

二、对压降的影响。

1)、在蒸发器末端,随着制冷剂的蒸发和温度上升制冷剂在润滑油中溶解度的下降,混合物中制冷剂的含量越来越低,混合物的粘度越来越大,受到影响,蒸发器末端的热交换系数的减少和压降增加。

2)、含油量达到5%时,与无润滑油相比,压力倍增。

压力下降的增大,一方面压缩机的吸气压力下降,压缩机的压缩效率下降

另一方面这又有利于润滑油中溶解的制冷剂被释出从而提高蒸发器的换热效果。

三、分层现象。

制冷剂在系统各部件内的溶解量不同造成制冷剂在油中的迁移现象。

冷冻剂/油混合物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分层,润滑油容易积存在毛细管和蒸发器上,影响热交换效果,降低冷冻剂的性能。

最可能分离的是蒸发器,蒸发器中制冷剂蒸发,蒸发器管道内表面形成液体油膜。

油膜的粘度主要取决于液相中润滑油的浓度。当油膜的粘度很大时制冷剂蒸气的流速不足以将这些润滑油带出蒸发器从而积留在蒸发器中。

润滑油对管路的影响:

滑油在系统中流动时会黏附在壁面上形成油膜。

1)对于不能相互溶解的润滑油和制冷剂,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在压缩机的排气口设置油分离器来解决。

2)、更常用的相互溶解润滑油不行,润滑油制冷剂一起进入循环,通过吸气口再次回到压缩机。这需要考虑润滑油在管道等部件的流动,特别是垂直管道,难以克服润滑油的重力和粘度。这样,制冷剂蒸气必须具有较高的流速,但这将导致压降的增加。

3)在蒸发器和回气管的低温区域,温度上升时,混合液的粘度因油中制冷剂的含量下降而上升的高温区域,制冷剂的溶解量少,混合液的主要成分是润滑油,粘度随温度的上升而下降。

因此,存在最大粘度,设计管道时,以最大粘度和管道倾斜角度为主要依据,确定管径和管内气体的流速。

结论。

1)、氟利昂制冷系统:

系统含油量小时,压缩机质量流量增加,蒸发和冷凝热交换性能增强

当含油量大时,压缩机的功耗增加,实际排气量减少,排气温度降低;蒸发冷凝热交换系数下降,沿途摩擦压力下降增加;长度和质量流量在长度和长度上下降,导致系统制冷量下降。

2)冷冻油进入制冷系统,导致热交换器中润滑油池积累、毛细管中蜡堵塞、冰堵塞、压缩机中油不足、润滑效果下降等现象。

因此需要合理设计系统和各部件控制系统的含油量使循环中的制冷剂能够顺利返回压缩机避免压缩机缺油。

旭升机械营养师-成立于1990年是一家提供专业润滑管理解决方案和特种工业润滑油的贸易商,旭升旗下经营多种国际知名润滑脂,工业润滑油,润滑剂,高温链条油,滤油机等 相关品牌,如德国奇迹Miracle Fact、德国适度Setral、美国CSimpleCBP/Castrol及 相关的环保仪器,如美国COMONTN-SNRASI HVLP等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