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riveComposerPro是不是不支持ACS510

楼主(2021-09-08):
求教Drive Composer Pro是不是不支持ACS510,我的DriveWindow light可以通过串口连接ACS510,但是同样的线路,Drive Composer Pro死活连不上。

查了一下Drive Composer Pro的支持列表,竟然没有510!有530、560、580不行吗?

有懂得大哥忙帮解答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Drive Composer Pro这个好像可以用USB连接,看你的是哪个版本image.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ive Composer Pro这个好像可以用USB连接,看你的是哪个版本...



感谢回复,我的510面板是没有USB口的那种英文面板。变频器本身也没有以太网。

我连drivewindow light是用的变频器上插面板的那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