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MODBUS通信库,自动寻址

楼主(2021-09-08):
一个博图通信库解决MODBUS通信问题,不需要设置很多参数,不需要知道从机地址,不需要懂英文

1:硬件组态之后,只需要一个指令,只需要配置3个参数;

2:无需知道从机地址,自动搜寻,搜到地址后自动保存;

3:全ARSCO2K(J6XPE5VF46{5FXF.png中文,一看就会。

网友A:
如果想分享,就请去掉密码或者告知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分享,就请去掉密码或者告知密码:



库直接调用即可,不需要密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如果想分享,就请去掉密码或者告知密码:】进行回复:        -----------------------------------...



你这话说得太不专业了,这不是官方库,自己写的,如果里面有BUG,怎么办?分享就不要加密,加密就不要分享

网友B(2022-07-06):
引用 网友A:
"hillchina"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如果想分享,就请去掉密码或者告知密码:】进行回复:        ...



哥们,你的吃相有点难看了,人家写的块,给你用,你爱用不用,就如同你去买可口可乐,要人家的配方,人家不问侯你全家都对不起你买的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