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跑内圆是怎么回事?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1-09-08):
  轴承跑内圆是一种常见故障,针对这种经常性的故障问题,要从根本上分析原因,然后及时进行维修处理,要不然小问题会拖成大故障,就得不偿失了。

  轴承跑内圆是怎么回事?

  通常是指轴承的内圆与轴的接触有了间隙,产生与轴不同步旋转现象。

  轴承跑内圆机器会出现什么症状?

  1、对设备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它加剧配合部件的磨损,严重的甚至报费,损坏了设备,降低了机器精度;

  2、由于增大了磨擦力,把大量能量转化成了无用的热能和噪声,降低了运行效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根据实际情况,尽快停止运行,安排检修。

  轴承跑内圆该怎么处理?

  针对轴跑内圈,紧急情况下有采用打麻点方式,但仅是应急。条件允许情况下有补焊机加工、镶轴套刷镀、喷涂激光焊等方法,但这些传统方法虽延续至今但都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在面对一些突发紧急、设备庞大、拆卸复杂、磨损严重等的设备问题时,是无法有效处理的。

  而目前许多设备管理者会选择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处理轴承跑内圆问题,该技术可以完全在现场修复,且不用对修复表面做二次加工处理,其使用效果也远远好于传统处理方法。更重要的是整个修复过程不会对轴本身材质及结构造成任何影响。

  具体修复轴承跑内圆的实际案例:

  某石灰石破碎机非传动侧轴承位磨损,轴承位直径360mm,宽度245mm,单边磨损0.1-1.5mm不等,局部有沟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