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软件如何制作九宫格彩色防伪码

楼主(2021-09-08):
很多用户可能在现在的不少软件中都有看到,九宫格的,比如朋友圈或者拼图软件、视频软件中都有很多制作九宫格的效果,那么防伪码是否可以做成九宫格呢,答案当然是可以的,本文我们就中琅标签打印软件来看一下九宫格彩色防伪码制作方法:

 一、绘制九宫格图形 打开中琅标签打印软件,根据实际纸张尺寸新建标签纸,并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矩形框和线段图标,在画布上绘制矩形和线段组合一个九宫格的效果,可以作为九宫格防伪码的位置参考:

 二、导入防伪码数据 点击上方工具栏中“数据库设置”图标,点击“添加”,选择对应类型的数据库,在弹出窗口中点击“浏览”,并点击测试连接,加载数据导入,核对数据无误后即可点击“添加-关闭”:

 三、添加防伪码 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A”图标,在画布上绘制文本框,并双击文本框,在数据源中使用数据库导入的方法导入防伪码数据:

 通过调整行间距以及字间距,并配合范围框拖拉效果,实现数据3行3列的显示效果:

 四、设置彩色效果 设置彩色效果,需要在数据添加之后,再添加分隔符和颜色码,其中分隔符可在数据源窗口中点击左侧“+”,在“手动输入”框中添加“,”(英文逗号):

 然后再次点击左侧“+”,使用“随机生成”的方法添加颜色码,数据长度设置为和数据内容长度一致:

 数据源内容添加完毕后,可在“图形属性-文字”窗口中,勾选“彩码”并点击确定,就可以看到九宫格的彩色防伪码效果了:

 五、预览及打印 防伪码数据及彩色效果添加完毕后,可点击上方打印预览图标,看一下批量生成效果,可点击箭头翻页查看并核对数据库中的数据顺序,核对无误后即可连接打印机打印:

 综上所述,就是在中琅标签打印软件中制作九宫格防伪码的详细步骤,本文颜色码使用的是软件随机生成的数据,用户如果有自定义的颜色码,也可以使用数据库导入的方法添加,操作方法和数据内容添加方法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