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粘性标签纸打印如何设置

楼主(2021-09-08):
一说起标签纸打印,大部分用户都会首先想到卷纸标签纸或者平张不干胶标签纸,这种纸张尺寸以及间距有明显的界限也比较好测量,对于下面这种自粘型标签纸该如何设置和打印呢,本文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

 一、设置纸张尺寸 打开中琅标签打印软件,自动弹出文档设置窗口,可点击“新建”图标,选择需要的打印机,纸张位置选择自定义,将纸张整体宽度高度输入即可(纸张宽度高度包含衬纸边缘的边距):

 二、设置行列数 纸张宽度高度设置完毕后,点击下一步即可进入行列数的设置,先根据实际情况输入行列数,然后点击“下一步”:

 三、设置页面边距 行列数设置完毕后,继续点击下一步可看到边距方面的设置,边距主要是指要打印的标签纸以外的纸张边沿的距离,称之为边距,具体测量方法如下图,本文所用平张纸可设置上下左右四个方位的边距:

 四、设置标签纸尺寸 在文档设置中继续点击下一步,可看到标签尺寸的设置,先勾选“手工设置”然后输入标签纸的宽度高度,下方标签间距可使用软件自动计算的尺寸:

 继续点击下一步可看到打印顺序的设置,通过“起始点角”和“打印方向”的配合使用,可以达到8种打印顺序的效果:

 五、设置圆角标签纸 标签纸的圆角效果,可在文档设置中画布的窗口设置圆角参数,并点击“下一步”直至完成,就可以看到圆角标签纸的效果了:

 纸张设置完毕后即可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对应图标来添加标签内容了,包括线段、矩形、图片插入、条码二维码等对象,还有相应的彩色内容,都可以使用中琅标签打印软件来设置,已设置多行多列的标签纸,只需要设置一个标签,然后直接预览即可看到整页的打印预览效果,然后连接打印机就可以批量打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