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分数样式的流水号

楼主(2021-09-08):
现在很多产品标签上都会标记有流水号或者产品编码,流水号也成为产品标签或者资产标签中的一项重要的部分,很多标签软件都可以制作顺序递增的流水号,不过如果想要制作分数样式的流水号该如何制作呢,下面我们就中琅标签打印软件来看一下如何批量生成分数样式的流水号

 比如一箱产品有35个,那么想要在每箱产品的标签上都添加一个如上图中样式的流水号,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一、设置纸张尺寸 打开中琅标签打印软件,先根据实际纸张尺寸在文档设置中输入对应的纸张高度以及布局等参数:

二、添加分数流水号 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A”,先绘制文本框,并使用“序列生成”的方法来添加数据,并使用右侧处理方法中的“补齐”填充2位字符长度:

 然后点击数据源左侧的“+”使用手动输入的方法,添加换行键,换行键可以使用Enter键,也可以使用中琅软件的换行符:

 由于总数量为固定不变数据,所以可使用“手动输入”的方法来添加,再次点击左侧“+”,在手动输入框里面输入35,作为分母使用,表示总数量为35,数据添加后点击“确定”,就可以在标签界面上看到如下效果:

 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线段”图标,在数字中间绘制水平直线(绘制的同时按住shift键可绘制水平直线),具体线条长度,可在绘制后,双击线段,在属性中修改宽度即可:

 三、预览查看整体效果 点击上方工具栏中的打印预览图标,查看数据递增效果,也可点击箭头进行翻页查看数据生成效果:

 综上所述, 就是在中琅标签打印软件中制作分数样式的流水号的具体方法,其中下面分母位置总数量如需递增也可以实现,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置需要的效果。本文是在一张纸上设置多个标签,如果使用的是一行一列的卷纸标签纸同样可以使用本文方法来操作,可以实现数据正常递增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