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直线模组与直线电机模组区别

楼主(2021-09-08):
直线模组又称线性模组直线滑台电动滑台,利用同步带或滚珠丝杆带动滑块移动的自动化传动元件,一般由同步带/滚珠丝杆、直线导轨、铝合金型材、滚珠丝杆支撑座、联轴器、马达、光电开关等部件组装而成。

直线电机又称线性电机直线马达,是一种将电能直接转换成直线运动机械能,而不需要任何中间转换机构的传动装置。

直线模组直线电机模组的区别

直线模组与直线电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都属于自动化传动元件,能够实现直线运动,都是将各种零部件装配在铝型材上并加盖板,外观上看起来差不多。

1、直线运动原理的区别

虽然外观差不多,但直线运动原理是不一样的,直线电机是电能直接转化成机械能,不需要中间机构就实现直线运动,而直线模组则需要借助滚珠丝杆或同步带将曲线运动转化成直线运动。

2、精度的区别

直线电机比线性模组精度高,直线电机结构简单,不需要经过中间转换机构而直接产生直线运动,运动惯量减少,动态响应性能和定位精度大大提高,直线电机精度可达到0.001mm,而直线模组精度一般在0.005-0.04左右。

3、速度的区别

在速度方面直线电机具有相当大的优势。直线电机的速度为300m/min;加速度为10g。滚珠丝杠的速度为120 m/min;加速度为1.5g。从速度和加速度的对比上直线电机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而且直线电机在成功解决发热问题后速度还会进一步提高,而“旋转伺服电机+滚珠丝杠”在速度上却受到了较多限制很难再有所提高。从动态响应来讲直线电机因运动惯量和间隙以及机构复杂性等问题而占有绝对优势。

在速度控制方面,直线电机响应更快,调速范围更宽,达1:10000,可以在启动瞬间达到最高转速,而且在高速运行时能迅速停止。

4、噪音的区别

直线电机比直线模组噪音小,因为直线电机不存在离心力的约束,运动时无机械接触,也就无摩擦和噪声。传动零部件没有磨损,可大大减小机械损耗,避免拖缆、钢索、齿轮与皮带轮等所造成的噪声,从而提高整体效率。

5、价格的区别

直线电机模组在各方面的性能都比直线模组要高,因此,在价格上,直线电机会比较贵,通常会贵好几倍。

以上就是直线模组与直线电机的主要区别,当然除了这些区别外,驱动器配备的也是不一样的,直线模组用的是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控制,而直线电机本身就是驱动设备。

那么两者该如何选择呢?根据直线电与直线模组不同的特点,可以参考以下选择:

  1. 一般受力不大,行程较长,精度要求又比较高的客户,可以选择用直线电机;

  2. 如果受力较大,行程较短,对精度要求也相对较高的客户,可以选择丝杆直线模组;

  3. 如果受力一般,行程较长,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客户,可以选择同步带直线模组

楼主:
直线模组直线电机模组各有千秋,高速、大推力、快加速选直线电机优势大一点,高负载成本低选直线模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