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模拟量数字跳动,数值不准

楼主(2021-09-08):
现在现场用一个压力传感器和压力变送器称重,模拟量模块,但是数字量老是跳动。

初次使用这个方案,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还是说这个方案本身就有这个缺点?

也就是读回来的数字量在560-580之间跳动,有没有什么算法相对稳定一点的。

网友A:
求平均值

网友B:
1.调一下PLC模拟量输入口的滤波时间或者滤波比例

2.变送器自身的问题,可以考虑换大厂的变送器和探头

3.信号传输线缆使用带屏蔽的线缆,并且屏蔽层接地消除干扰

网友C:
一、若560-580 的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

读回来的数字量,是指在PLC中看到的数据?还是在SCADA上看到的数据?

1、若是在PLC中看到的数据,可以考虑采集频率相对调小些,比如曾经是1s采集一次,改成2s,让其反应不那么灵敏,看看会不会好些;

2、若是SCADA上看到的数据,可以像楼上说的,在SCADA上直接平均值显示。或者更改显示频率。

二、若560-580 的误差不在可接受范围内,还是判断下  传感器探头,还是模拟量模块的问题,然后相应更换下。

网友D:
这个误差在3.5%左右,一般设备都没法接受的!!

说到底应该是压力传感器或者变送器的错吧,如果是压力传感器有问题就更换较好品质的,如果是变送器的话换一个撑死了200~300,

网友E:
模拟量因为不可避免的干扰就是会出现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不能稳定下来的情况,这是模拟量固有的。

我一般用以下办法搞这个:

1,加屏蔽,传输线路套个屏蔽网还得接地。

2,硬件调试有AI“低通滤波器”选项的选上

3,上面俩都弄不成,但上位界面是我自己写,我会0.1秒采5~10次(这个具体设置看硬件性能),求平均值再把结果发送到界面上,毕竟正常范围内波动又不影响使用,就是消个毛刺儿让客户看的舒心点儿

网友F:
学习一下,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G:
求平均值,还有就是可能会有干扰存在

网友H:
很简单的处理方法:

第一:模拟量通道内设置滤波

第二:用时间间隔触发数据入堆栈,对堆栈内的值求RMS值即可

网友I(2021-12-08):
滤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