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三相电机实时电流来进行控制动作?

楼主(2021-09-08):
有一个项目,1台75KW的破碎机,1台进料输送(给破碎机进料),1台出料输送(破碎完把料运走).

想实现的功能是,通过电流互感器监测出来的75KW的破碎机的实时电流来进行操作,

控制1:当实时电流大于触摸屏上的过载保护设定值1时,进料输送皮带把速度调慢,让进料少进一些.当感觉破碎机不吃力时,恢复之前的进料速度.

控制2:当实时电流大于触摸屏上的过载保护设定值2时,进料输送皮带立即停止,并且破碎机马上反转.发出报警声音,等工作人员复位后重新启动..

请教的问题:本项目的两个控制时机拿不准,因为破碎机的电流波动大,打到料和没打到料电流相差大,每2秒内电流经常有几十安的波动,怎么通过这种波动较大的实时电流值来判断上面的两个控制时机? (我的想法是,其一把实时电流值按5秒内时间的100次实时采样值进行平均值处理?  想法2是,统计一定时间内实时电流超过设定值电流的累计时间,达到一定时间就采取动作?).

虚心请教有没有这方面应用的高手,谢谢了.

网友A:
友情提示:2秒变化不是问题关键。问题关键是你看到的是有效值电流,互感器测得的是交变瞬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示:2秒变化不是问题关键。问题关键是你看到的是有效值电流,互感器测得的是交变瞬时电流...



如果用实时功率来控制,会比实时电流靠谱吗?

网友B:
这个一般电机过电流时意味着破碎机内部料已经不少了,个人认为必须同时检测电流和转速,在电机额定转速额定电流时属于额定最大工况,此时可以作为控制基准,因为破碎机工作响应与送料肯定有延迟,因此一般选择在额定工况的90%~95%进入调控最佳,可以最大限度确保机器稳定工作

网友C:
你应该取样单位时间内达到电流预警值的次数,以次数来确定减速还是停机!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是:互感器的二次输出经整流滤波,取得一段时间的平均电平作为控制信号。选大容量电容滤波,选合适负载。

网友E:
应该不用,3者之间绝对有个最佳时间,控制好这个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木头削片机自动进料控制。正常工况80%电流比较理想,不要用到95%以上,突发过载再减速,来不及的。停机基本是不存在的,除非打到比较硬的东西,比如说铁。

网友G:
你这样做不了,因为破碎机加工石料时候肯定电流值偏大,不管你石料多少。我感觉你还不如在进料入口搞一段称重皮带,保证给料定量供给

网友H(2021-10-11):
加个视觉

网友I:
这个我们有成功案例

  进料和破碎机作PID控制

读取破碎机输出转矩,作为送料变频器的反惯值,给定值为送料速度。Pid目标值就是送料速度。

网友J(2021-11-22):
学习了,感觉白夻的方案不错

网友K:
这不是pid控制吗

网友L(2022-03-11):
都太f复杂了,直接对破碎机电流运算,控制进料变频器,我有控制方案,

网友M(2023-02-17):
值得学习的资料

网友N(2023-04-27):
正确检测难度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