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控制伺服的疑问

楼主(2021-09-09):
FP-XH  控制伺服  开机必须要回原点吗?为什么要回原点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不管是伺服还是步进电机,只要编码器是增量式的,在建立坐标系的时候都需要进行回原点。跟控制无关,如果不想要回原点,需要将所有电机的编码器换成绝对式的,缺点价格高!

网友B:
不需要定位,就可以不用回原点

网友C:
因为要确定定位的位置,当然要有个起始点了,如果是绝对编码器,位置被记录了,就不用回,增量的一定要回,因为断电位置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