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能否做一个弹出窗口模板,控制多个相同设备?

楼主(2021-09-09):
如题,比如有100个水泵的控制,这个怎么实现?上位机的话,比较容易实现,用一个弹窗,加上几个间接变量

网友A:
你至少给一个水泵的界面看看吧

网友B(2021-11-11):
MCGS PRO软件,一个模板,模板中的变量都为指针变量

网友C(2021-12-17):
按你这个意思应该是可以的,都有指针变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