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破损如何修补

楼主(2021-09-10):
橡胶输送带在使用过程中,破损是难免的,破损的形式也有很多种,例如边缘分层、溃烂、缺损与中间开裂,长距离纵向撕裂、深度划伤、孔洞、大面积磨损、覆盖胶鼓包或起皮、接头内在缺陷等。如果输送带破损不及时修补就会对正常生产造成影响。

  某矿山企业输送带破损,由于运行速度快,等发现的时候已经划伤了200多米,现在划伤位置居中呈纵向,划伤深度5mm,划伤长度200m左右,划伤会贯穿导致输送带漏料,或划伤长度再次增加,为保证产量目前设备不可长时间停机。

  企业一般想到的机械修补方法通常是采用金属材料制成的卡子、钉子、连板及螺钉或金属软线及专用器具,对输送带的损坏部位进行固定或连接,以实现维持运转的目的。缺点是连接部的强度削弱,容易疲劳损坏,使用寿命短,而且接头不平服,运行中存在冲击性对托辊的损伤严重,并伴有漏料问题。

  而目前比较有效的方法是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修补,该材料粘着力强,出色的耐磨性能和优异的抗拉性能、拉伸强度和良好的韧性、延长率。免拆卸、免热硫化,现场快速修复橡胶输送带破损,修复费用低、时间短,避免报废更换和长时间停机造成的重大损失,自流平性好,外观光亮,可对损坏的橡胶输送带实现在线快速修复。具体的输送带破损修补过程如下:

  (1)查看皮带磨损情况,先用刺轮打磨划伤部位;

  (3)用工具清除划伤沟槽内部物料以及异物;

  (4)再用吹风枪吹扫打磨出来的橡胶碎屑以及异物,最后用无水乙醇进行清洗;

  (5)用工具蘸取SD4001材料涂覆在修复表面;

  (6)把材料SD4443放到胶枪上,对准划伤裂缝挤压;

  (7)用刮板将挤压出来的材料刮平即可;

(8)材料固化两小时即可带料开机运行。